[STM32F4] STM32F407FSMC问题

楼主(2014-08-16):
最近在调试STM32F407的FSMC功能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,我的数据是16位的,当我发送数据的时候NWE端口会拉低两次,

比如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(0x60300000)=0xffff;

相当于发了两个16位的数据。查了资料知道这是由于AHB总线是32位的,发送一次要把AHB总线的数据都发出去所以16位的数

据长度就发了两次。我看资料里AHB16位也有的,资料表格在附件中。不知这个该如何设置,还请高手指导。

网友A:
你定义的是int型的数据,32bit  ,所以分为两次16bit发送了

网友A:
改为*(volatile unsigned uint16_t*)(0x60300000)=0xffff,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