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2132的flash如何用作eeprom

楼主(2014-08-16):
nxplpc2132的flash如何用作eeprom,我有数据需要掉电保存,网上有说可以从flash中开辟空间用作eeprom但是没有找到那方面的资料--求助,么么哒- -

网友A:
直接操作flash就行了。。。选择扇区,查空扇区,擦除扇区,写扇区。。。大概这么个步骤,LPC的pdf里面有介绍的

楼主:
- - 我怎么没有找到- -

楼主:
我在data sheet中没有找到- 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