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全速主机,串联330欧电阻竟然还能正常工作

楼主(2014-08-16):
一般usb主机都会串联小电阻到D+、D-上,我就串了33欧(这个阻值比较常用),不过贴上去时搞错了,搞成330欧的
结果调试时一直没问题,结果很好。。。
有次不小心一看标示,写的是331啊,这不是330欧姆么,怪我买电阻时写的bom标上330其实代表的是打的标,人没看清楚

我就想问问,怎么330欧也没问题啊,信号衰减不会更厉害么。。。。我就要U盘插在板上,主机到U盘不超过20cm距离

网友A:
楼主可以更换不同阻值,用示波器看看波形,应该区别还挺大的。能用并不代表没有问题,比如可能过不了眼图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更换不同阻值,用示波器看看波形,应该区别还挺大的。能用并不代表没有问题,比如可能过不了眼图测 ...

看来还是不能投机取巧啊呵呵

网友B:
不建议这样用!

网友C:
这样眼图的开度会更小,误码率高,但本身usb数据有校验的,速度会降低一些,更严重的话就是不能稳定工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眼图的开度会更小,误码率高,但本身usb数据有校验的,速度会降低一些,更严重的话就是不能稳定工作了 ...

不知道谁有条件来做下这个实验,眼图用什么软件可以仿真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谁有条件来做下这个实验,眼图用什么软件可以仿真啊

某些示波器 或者 波监都可以看

网友D:
全速模式速率较低,且电压高,差分压摆也高,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E:
全速是电压传输模式,高速是电流传输,改成330Ω高速下应该不能用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全速模式速率较低,且电压高,差分压摆也高,是没有问题的。

是不是可以这样用而没有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