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ds18b20初始化程序

楼主(2014-08-16):
时序很简单,就是卡在了检测循环中,始终读不出DS18b20的应答信号。
不知何解,延时用的是库中函数,设置没问题,不知问题出在哪里。仿真也不出信号。
void Init_18b20(void)
{
        DDRC |= BIT(7);//设置为输出
        PORTC |= BIT(7);//拉高总线

//        _delay_us(5);//5us
        PORTC &= ~BIT(7);
//        uart_write(PINC);
        _delay_us(500);
        PORTC |= BIT(7);//拉高
        DDRC &= ~BIT(7);
        _delay_us(30);
//        uart_write(PINC);
        while(PINC & (1 << PC7));

        DDRC |= BIT(7);
        PORTC |= BIT(7);//释放总线
        _delay_us(140);

}

楼主:
中断服务程序占用时间,然后造成延时不准确,一直读不出应答信号,特此提醒。

网友A:
用示波器看波形,_delay_us(500);  这段时间是多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看波形,_delay_us(500);  这段时间是多长?

已经解决了,直接调用库文件,延时十分准确。因为中断影响延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