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问题

楼主(2014-08-16):
为啥我的altium designer 在画原理图时只能翻转不能旋转

网友A:
不清楚啊

网友B:
是不是输入法的问题啊?没有在英文状态下?或者在网上看的别人碰到的一种情况:“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,画原理图的时候发现要放置元器件的时候TAB键不能使用,就是按TAB键并没有弹出编辑元器件属性的那个对话框,而且这个时候按空格键也不能是元器件翻转,却反而使元器件消失了,之前都是可以用的。
本例症状出现的原因是快捷键表(Shortcut Table)失效。可以双击工具栏空白处,或者打开菜单DXP->Customize,进入选项卡Toolbars,找到工具栏项目“SCH Interactive Shortcuts”,看后面的钩“IsActive”是否打上。我遇到的问题是钩已经打上,但是还是不能旋转元件。
确诊: 不断反复勾选、取消这个钩,观察菜单栏和工具栏是否有变化(不包括高度与行数的改变)。如果没有改变,可以确定为本例症状,即Shortcut Table失效. 7 N* F- _' @4 i
解决办法: 在Customize->Toolbars对话框中,单击“Restore”按钮,重置工具栏。此时AD会重建工具栏,于是快捷键表被重置。再次拖动元件,空格 Tab X Y键等功能已经恢复正常. 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输入法的问题啊?没有在英文状态下?或者在网上看的别人碰到的一种情况:“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...

恩呢。已经搞懂了,谢谢哈

网友C:
你要旋转干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