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增强版51单片机的IO口问题

楼主(2014-08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请看数据手册。

楼主:
您好,我是看了增强版的手册,但是里面没提到关于这方面的,所以我来论坛了

网友B:
这是对寄存器地址的定义,后面对IO口的输出方式配置时,可以直接对P1M1、P1M0等进行操作。
进而对51单片机的操作者来说,屏蔽了物理地址,而且更容易**和理解。

楼主:
那比如我设置P3M0=0XB2是配置什么输出方式?           P3M1=0XB1又是配置什么输出方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对寄存器地址的定义,后面对IO口的输出方式配置时,可以直接对P1M1、P1M0等进行操作。
进而对51单片机 ...

那比如我设置P3M0=0XB2是配置什么输出方式?           P3M1=0XB1又是配置什么输出方式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比如我设置P3M0=0XB2是配置什么输出方式?           P3M1=0XB1又是配置什么输出方式? ...

难道数据手册会没有?不可能的。
这是2个bit表示4种模式。
如果连这个都找不到,你根本没有看完数据手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比如我设置P3M0=0XB2是配置什么输出方式?           P3M1=0XB1又是配置什么输出方式? ...

像顶楼中,如果前面带sfr,还是和我在4楼说的一样。
如果不带sfr,这种赋值可能是有问题的

sfr 是用于定义特殊寄存器的关键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难道数据手册会没有?不可能的。
这是2个bit表示4种模式。
如果连这个都找不到,你根本没有看完数据手册 ...

我是新手,请问下你能把数据手册发给我一下么,可能我看的就是51的数据手册,增强版的我可能找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像顶楼中,如果前面带sfr,还是和我在4楼说的一样。
如果不带sfr,这种赋值可能是有问题的

sfr P3M1=0XB1;
sfr P3M0=0XB2;
sfr P1M1=0X91;
sfr P1M0=0X92;
然后后面是
        P3M0|=0x80;
        P1M0|=0xD3;
比如这种配置的意思是就让P1和P3的IO口方式是既可输入也可输出时么?  我主要想搞懂的是他P3口和P1口有两个地址,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是作为输出寄存器,一个作为输入寄存器,然后向知道那种是输入,哪种是输出

网友A:
去原厂要数据手册,如果原厂都给不出能解释芯片寄存器用法的数据手册,你还是乘早换一家单片机用好了,不可能搞个开发四处求人问寄存器用法吧??

网友D:
你是用那一颗51呢?

网友E:
那个增强版的51呀?总要有个型号吧?

网友F:
芯片的数据手册肯定会有提到。如果你说没有,那肯定是没看数据手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个增强版的51呀?总要有个型号吧?

STC11F0L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STC11F0L

都知道是宏晶的芯片了,去它主页下载就可以了。

网友H:
sfr P3M1=0XB1;
sfr是伪指令,告诉汇编器,以后我写“P3M1”就代表“地址是0XB1的那个特殊功能寄存器”。
P3M0|=0x80;
这个是C程序,是对特殊功能寄存器赋值。

网友H:
看一下C51编程方面的资料,再配合STC网站上下载的芯片资料就行了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~~已经解决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