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求一款带DAC的51单片机,或者DAC芯片,越便宜越好

楼主(2014-08-16):
如题。
如果能有便宜的带DAC的51单片机最好;
如果没有就给推荐一个便宜的DAC芯片吧,用便宜的单片机搭。
先谢过。

网友A:
要便宜的话,考虑用PWM做

网友B:
stc12c5a60s2

网友C:
便 宜固然重要,但是可靠也很值得关注噢。

网友D:
用带PWM的单片机,可以直接当DA用,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。
比如用来播放声音,PWM足够了。

网友E:
C8051F330

网友F:
可以考虑C8051F的;

网友G:
没说明用途。。。。
播放声音的话,我用PT8211或TM8211,立体声DAC,8PIN,零买5毛一片。
做控制输出的话,速度慢可以用PWM通过RC获得,速度快也可以用IO接R-2R电阻,或者不差钱的话外挂DAC芯片(这个比较的不便宜)。

网友H:
有不要钱的不,我也要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