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
分割铜皮

楼主:
求救各位大神
我想把过孔上面的铜皮切开。

之前用ANTI ENCH层画线分割的铜皮,这个地方失误了,我想在现在不破坏其他铜皮的基础上只把这部分铜皮切开,用什么方法,具体怎么做?

楼主(2014-08-16):
过孔上面的铜

网友A(2014-11-11):
方法一:
点击shape-->manual void/cavity
里面第一个选项是将铜皮割出一个任意图形
第二个是将铜皮割出一个矩形
第三个是割出一个圆
估计你应该用第三个

方法二:
shape-->edit boundry 可以把那部分都给割去

你还是用方法一吧  铜皮编辑的方法有很多  自己可看看机关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