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新作的板子,不能下载程序

楼主(2014-08-16):
弹出这样的对话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A:
一般都是检查与下载有关的电路有没有问题

网友B:
看上去好像仿真器的问题

网友C:
貌似是软件哪里设置的不对吧

网友D:
重装一下软件试试吧

网友E:
设备错误还是怎么回事

网友F:
你选择第一行 Miniprog3/1029........
然后右下角会出现一个 Acquire Device. 点击一下,这杨应该能够检测到是哪个芯片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,问题解决了,是芯片最小系统的电容布置的位置不好,距离芯片太远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,问题解决了,是芯片最小系统的电容布置的位置不好,距离芯片太远了 ...

那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