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的AD采样率最大,最小分别可以到多少??

楼主(2014-08-16):
STM32的AD采样率最大,最小分别可以到多少??
是如何算出来的?
还有如果用定时器触发采样方式,AD采样率最大可以到多少?

网友A:
stm32f103是1MHz

网友A:
ADCCLK最大为14MHz,最小采样周期数是1.5+固定位12.5个周期=14个周期,所以是1MHz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CCLK最大为14MHz,最小采样周期数是1.5+固定位12.5个周期=14个周期,所以是1MHz。 ...

如果采用定时器触发采样方式呢,AD采样率最大可以到多少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采用定时器触发采样方式呢,AD采样率最大可以到多少?

定时器触发只能比这个慢,双ad交替还可以再快些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定时器触发只能比这个慢,双ad交替还可以再快些.

STM32所有型号里,AD最高采样率是多少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STM32所有型号里,AD最高采样率是多少?

就是楼上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STM32能否外接高速AD,比如想采样率达到20M,30或者40M等,能否通过外接高速AD实现,外接什么型号的高速AD可以达到几十M的采样率?高速AD和STM32之间的时钟如何同步?

网友D:
一方面和主频由关系,另一方面和精度要求有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