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速AD芯片的输入范围太小

楼主(2014-08-16):
找了一天50M左右的AD芯片,发现输入范围大多是1vpp或者2vpp,就不能有个范围广点的吗?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些芯片,推荐下。精度不要求太高,8位足够用,可输入范围最好到5V,甚至10V。
要是没有芯片,能不能在前端加一些调理电路,把信号幅值降下来,这些电路应该怎么做?电阻分压?

网友A:
可能老火,见过的都是小信号范围,加什么电路要看你是要绝对精度还是相对精度,相对精度找个运放算一下就可以了,绝对精度就麻烦了。

网友B:
输入范围小,正符合需要,像万用表内的AD,最大量程才200mV,不是一样可以测量上KV的电压。
但是如果AD输入范围200V的,那你要怎么才能测量200mV的电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范围小,正符合需要,像万用表内的AD,最大量程才200mV,不是一样可以测量上KV的电压。
但是如果AD输入 ...

也是额,但我该怎么用范围这么小的AD呢?电阻分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老火,见过的都是小信号范围,加什么电路要看你是要绝对精度还是相对精度,相对精度找个运放算一下就可 ...

精度不高的

网友C:
精密电阻+运放

网友D:
到ADI,或者LTC的网站看看,一般都有配套的调理电路

网友B:
一般AD前面都要加调理电路的,电阻分压加电容滤波是最简单的。

网友E:
高速ADC的输入范围都比较小,你输入范围宽需要加信号调理电路;
有些ADC需要接驱动器的,电阻分压吧(电阻的精度和一致性要选好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精密电阻+运放

要运放干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高速ADC的输入范围都比较小,你输入范围宽需要加信号调理电路;
有些ADC需要接驱动器的,电阻分压 ...

恩,电阻分压倒是很好做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要运放干嘛?

调整输入阻抗

网友F:
缩小量程要注意是否影响灵敏度。

网友G:
如果10V输入范围,带宽会减少很多。SR跟不上。
去ADI看看吧,对应的adc肯定有参考adc驱动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调整输入阻抗

做成电压跟随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如果10V输入范围,带宽会减少很多。SR跟不上。
去ADI看看吧,对应的adc肯定有参考adc驱动电路。 ...

外部电路做衰减,输入的还是2V以内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