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irf630 mosfet发热严重 求指导

楼主(2014-08-16):
PWM是ir2110驱动的 ir2110采用的是低端输出   测试过波形没有问题   电路输入7V左右的时候发热就很严重了

楼主:
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正统学习电力电子技术 所以很多东西部明白

网友A:
mos驱动电路也太过简单了,还有续流二极管也不加,不发热严重才怪!!

楼主:
这个是直流变换电路  sepic的  驱动电路在前面 没有发出来  我们的主电路都是一样的 别人的都不热  就是一些参数不一样  他们用的管子是irf540的

网友B:
你这电路乱七八糟的。别人的电路肯定不是这样的!

网友C:
IRF540内阻40毫欧,IRF630内阻400毫欧,不热才怪呢。

网友:
电感可能饱合

网友:
驱动电压高点,mos换导通电阻小的

楼主:
应该是导通电阻的问题 我换一个试一下 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