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请大神帮忙推荐几款 BUCK-BOOST IC

楼主(2014-08-16):
锂电池输入:3V-4.2V
输出电压:3.3-5.5V
输出功率:最大30W

现有的IC TPS63020
但是现在功率做不大,只能做10W左右
请大神帮忙推荐几款 BUCK-BOOST IC,输出电流能达到6A以上的
在此拜谢

网友A:
TI公司的:LM5118,LM25118;
Linear公司的:LT8705,LT3791,LTC3780EN,LTC3870,LTC3789

网友A:
至于输入电压嘛,自己看资料去。

楼主:
谢谢二楼推荐,但是这几款还是不合用。
板子很小,只能用集成功率管的。
可能这个功率还真的没有集成的。

网友B:
呵呵,电子烟啊

楼主:
是电子烟上的,以前没做过高功率密度的。
板子的面积实在给得太小了,没什么信心做好。

楼主:
功能不难,难在空间上。哎

网友C:
TPS63020,之前拜访一家同行就是用这个,楼主是在深圳吧;P

楼主:
没错,是在深圳的。之前没做过电子烟,不知道功率密度那么大。
有什么好方案推荐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错,是在深圳的。之前没做过电子烟,不知道功率密度那么大。
有什么好方案推荐吗 ...

受限于面积,同行也都没有合适的方案,还在凑合着用TI这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受限于面积,同行也都没有合适的方案,还在凑合着用TI这款

哎,就是没空间。但这款芯片功率实在做不上去了,只能做到10多瓦,现在要求是30W。
还是再想办法吧。

楼主:
看来大神都没空。算了,只能多要点空间,控制芯片加MOSFET

楼主:
结贴了

后面 怎么解决?找到方案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