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KD用JLink烧写LPC2378出错

楼主(2014-08-16):
搞了一天都没搞定有没有知道的知道下 谢谢

网友A:
ayntax error.
检查一下JLink烧写选项配置,里面有Flash的起始地址和大小,看看是不是配置错了。

网友B:
JlinkArm_Target_1.ini 是编译环境生成的烧写设置的文件. 可能是设置错误或以外的编辑修改了.
重新设置芯片和烧写设置能够修正问题的.
楼主的工程怎么会放在桌面上的, 可以想象楼主有个一片混乱的电脑.
建议楼主认真安排和整理一下电脑, 专门安排编程的工程文件夹. 这种编译设置文件放在桌面上, 当然容易被误打开和修改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JlinkArm_Target_1.ini 是编译环境生成的烧写设置的文件. 可能是设置错误或以外的编辑修改了.
重新设置芯片 ...

版主正解 可以烧进去了  这个是要临时修改的一个工程所以放桌面上了 呵呵不过实话讲我的桌面是挺乱的 会改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