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8335复位问题

楼主(2014-08-16):
在上电后 需要手动给复位脚拉一下低电平才能正常工作,复位电路的电容都换了也没效果,求助大神该怎么弄。。

网友A:
建议检查电源电路和复位电路。看是否符合手册中的上电顺序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检查电源电路和复位电路。看是否符合手册中的上电顺序等

其他同样的板子都好着,电路应该没问题,如果可以快速给断电、再上电 也就正常了  ,这是啥问题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其他同样的板子都好着,电路应该没问题,如果可以快速给断电、再上电 也就正常了  ,这是啥问题啊? ...

这种偶然的问题不太好判断。有可能是焊接有问题,或者个别电阻、电容有差异或者失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偶然的问题不太好判断。有可能是焊接有问题,或者个别电阻、电容有差异或者失效 ...

有可能是其他外围电路器件问题导致上电后复位电路失效吗?如果哪些方面会呢?我需要查哪些资料。。手册翻来翻去没发现出啥。。

网友B:
将你的原理图,贴出来可以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将你的原理图,贴出来可以分析

电路图

网友B:
在图中D1和D2 已对0V导通,VDD只有 1.4V,将D1D2翻过来

网友B:
电路没有必要这么复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路没有必要这么复杂

D1,D2那只是个esd,为了说明意思画的。。。有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上电后需要手动给复位下才能正常使用,或者瞬间断电再上电也才正常。。

网友B:
用示波器看你的XRS能否满足28335 的复位时序的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示波器看你的XRS能否满足28335 的复位时序的要求

刚把C3换了大点,想着加长下上电时间,还是不行。。  难道要换小点吗?
我去试试示波器。。

楼主:
老示波器不给力,马马虎虎和正常的对比了下上电瞬间波形,没啥问题

楼主:
咬牙又把R2:1.5K换为3K 终于。。。好了。。。感谢各位大神费心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咬牙又把R2:1.5K换为3K 终于。。。好了。。。感谢各位大神费心了 ...

不错,赞一个

楼主:
怎么才算分数分配完或合理啊  不是总共只有6分吗?我都分出去了啊

网友C:
额 表示不是很懂啊,认真看看datasheet应该会有收获吧。

网友D:
进来看看,不过我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。。

网友E(2015-06-26):
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F28335上电后,手动复位一下才能正常通信。请问XRS正常的复位时序时什么样的呢?

网友F(2015-12-18):
复位电路的电容电阻的选择有什么依据没有?

网友G(2018-03-20):
也遇到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