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STC15F2K60S2 晒最小系统

楼主(2014-08-16):
先晒效果图:

主芯片是目前STC公司主流15系列芯片,申请样片还是很方便的,2种芯片共6颗,2天就到了,很速度!

串口是自己以前做的,STC15F2K60S2  SOP28所有管脚均均引出,和最小系统一样; STC15F2K60S2 内部的可选时钟足够了,直接使用内部时钟;

缺点是:非宽电压MCU芯片,供电电压在4.2-5.5V;

网友A:
顶一下。
楼主自己做的pcb还是发pcb厂家做的?
热转印 感光?

网友B:
顶一个。楼主如果申请IAP15F2K61S2,这个最小系统连仿真都可以解决了。
电压的话,现在STC的IAP15W4K61S4已经开始送样了,宽电压,2.4v-5.5v的,还有带死区控制的PW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