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学习笔记8 - GD32的IO

楼主(2014-08-17):
GD32 1X0最多支持55个普通IO,他们分别是

楼主:
每一个PIN可以配置为的模式为
1.输出(推挽或开漏)
2.输入
3.备用功能引脚
4.模拟模式

楼主:
每一个配置为GPIO Pin的引脚可以配置为
1.上拉
2.下拉
3.无上下拉(话说这应该叫高阻模式吗?)

楼主:
注意的事项
1.复位之后,GPIO默认都配置为输入悬空模式,要使用GPIO必须重新配置,不可以使用默认情况

楼主:
2.GPIO翻转的速度是可以配置的,可以配置为2M,10M,50M

楼主:
3.GPIO是支持端口的的位操作的,可以给相应的端口置一或者置零,这种情况是不是只发生在GPIO配置为输出的情况呢

楼主:
4.端口配置可以被锁定,防止误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