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关于电感方程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4-08-17):
根据电感方程,V=L dI/dt,可推断出,dI=dt V/L,那么此时dI指的是什么呢?是电感的峰值电流还是平均电流?请大家指教,谢谢!

楼主:
瞬间秒沉啊

楼主:
根据这个公式来理解,在公式里面,di和dt都是变化着的,如果V和L都确定了,di和dt这两个值,其中一个变化,另外一个也会跟着变化,假如dt表示MOS导通时间,此时,电感两端电压,以及电感量和导通时间都已经确定了,那di不是自然也就确定了吗?此时di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了,请问此时计算出来的di值是什么值呢?是电感的峰值电流还是平均电流?还是其它别的意思?请指教

网友A:
这样写可能更好些:

    u(t) = L di(t)/dt

显然,u(t) 和 i(t) 未必确定。这里只是说,u(t) 是 i(t) 对时间求导后再乘个电感量 L 而已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写可能更好些:

    u(t) = L di(t)/dt

如果仅仅是看这个公式,di和dt都是变化着的,但是现实情况是,MOS导通之后,因为占空比已经确定了,所以对电感施加电压的时间dt也是固定的,套入公式计算,计算结果就是dI也是一个固定的值,但是此时的dI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?实在是想不通啊

网友B:
dI表示dt时间内,流过电感L的电流的变化量,举例设L=1mH,初始时,I=0,V=0;然后给电压V=10V,dt=1mS,根据公式dI=dt * V / L=1mS * 10V / 1mH = 10A,电流变化了10A,也就是说电流涨到了10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I表示dt时间内,流过电感L的电流的变化量,举例设L=1mH,初始时,I=0,V=0;然后给电压V=10V,dt=1mS, ...

这个能理解,但是这个电流有什么意义呢?能不能把这个10A电流看做是电感的峰值电流?

网友C:
公式V=L dI/dt里,dI和dt可以理解为瞬时微小变化量,但这个公式是对电感而言的,dt固定则dI是个定值,说明电流I持续增加,很正常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仅仅是看这个公式,di和dt都是变化着的,但是现实情况是,MOS导通之后,因为占空比已经确定了,所以 ...

这样考虑:

如果电感两端接入一个固定的电压U,如此有

    ∆i = (U/L) ∆t

这个式子就是前面给的那个式子

    u(t) = L di(t)/dt

令 u(t)=U 后演变过来的。固定U后,电流的增量正比于时间的增量。

由此可见,这时电感上的电流随时间增加呈直线上升(忽略通路上的电阻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考虑:

如果电感两端接入一个固定的电压U,如此有

在你这个公式里面,如果其它3项都固定了,此时计算出来的电流增加量的意义是什么?这个公式我能理解,但是对于电流增加量理解不了啊

楼主:
难道这些东西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吗?书上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啊,究竟要看多少遍才能理解透彻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你这个公式里面,如果其它3项都固定了,此时计算出来的电流增加量的意义是什么?这个公式我能理解,但 ...

电感中的电流增加,说明其内的磁通量(或磁链)增加——即电感内部的磁场增强,这意味着电感中所储存的能量增加。类似线性电容所储存的能量用其两端的电压表征,线性电感中储存的能量用流过它的电流来表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感中的电流增加,说明其内的磁通量(或磁链)增加——即电感内部的磁场增强,这意味着电感中所储存的能 ...

来个具体一点的例子,假如频率50K,周期就是20us,假如占空比是0.5,那导通时间就是10us,假如电感量100uH,施于电感两端电压为100V,根据公式,既可计算出电流增加量为10A,那计算出这个10A能不能看成是电感峰值电流呢?如果不能的话,那算出这个结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?算出的这个结果有什么作用?

网友D:
LZ可以先不着急搞懂di的含义,先弄明白^i(三角形i,手机打特殊图形不方便,用^带三角形)电流增量。电流由1A变到5A增量4A,反之-4A。开关电源中以反激为例,DCM,BCM模式中增量就是峰值电流(三角形垂直时间轴的直角边);CCM模式中增量不是峰值电流(是梯形两底边之差);不管什么模式,每周期都有"电流增量"对应的能量向副边转换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可以先不着急搞懂di的含义,先弄明白^i(三角形i,手机打特殊图形不方便,用^带三角形)电流增量。电流由1A ...

如果DCM可以看做峰值电流的话,那CCM之所以不能看做峰值电流,是因为CCM每个周期电流没有回到零,电流增加量加上原先没有回到零的电流,应该就是峰值电流了吧?

是

网友E:
:L,
那个dt*v,就是偶们常说的伏秒数。
那个di,就是电流的变化量,在电流不回零的时候,如果dt是PWM的导通时间,那么di就是电流的变化量,也可以想象成电流的”纹波“大小。

网友F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学的东西多了,基本的东西忘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G:
电流变化量啊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