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新手STM32选型学习以及关于ARM的问题

楼主(2014-08-17):
请教下各位大侠几个问题,困扰了我很久,从开始接触单片机起:
1.所谓的ARM跑系统的系统,系统是不是也是一个较大的程序,需要下载程序到单片机里面去的?还是需要在什么平台上运行的,类似PC机上运行的window一样?只在这里面的某个软件上编程运行?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单片机没显示器和输入,不像电脑,怎么在这上面直接编程呢?

第一个问题我想很多学完单片机想学ARM的都想知道,希望有高手能帮我解答一下疑惑。

2.都说ARM跑系统,当单片机用没意思了,一直对这个不理解,比如路由器的嵌入式产品,它不是也是没显示输入和输出么?在设置好的情况下,上电就开始运行了,难道没在运行程序?怎么就和单片机不一样了?

3.求高手推荐一款STM32的单片机型号学习用。本人刚学习STM8不久想朝STM32发展,以便学习嵌入式ARM等

网友A:
你的系统还停留在输入输出阶段.
对于第一个问题,有交叉编译工具.在pc上开发就可以了.刷到arm里运行.
对于第二个问题,有os和简单os,以及复杂os,编程思路是不一样的.os越复杂.编程越简单.否则就os就没意义了.
对于第三个问题,我们也有解决方案.带过几个人学.但是这里不广告.上阶段也搞过1元抢开发板活动.当然,大部分板卡都是一堆代码没人带的.需要自学

网友B:
在我看来,嵌入式分为高端和低端两个部分,像就如51、stm8、stm32等都叫微控制器,属于低端产品做些简单的东西,也可跑系统和裸奔,跑些专为微控制器而生的简单的可实现多任务的系统,不跑的话就是一个while死循环加各种中断
而高端的嵌入式CPU,如老的ARM9、11、现在流行的cortex a8 a9 a15等等,一般用的话就意味着你的项目相对复杂庞大了,就需要相对比较完善的系统,如Linux,安卓,wince等,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智能手机了

所以说嵌入式还是分为高端和低端两个区域,无论硬件还是软件,硬件51呀stm32呀因为功能少都是QFP封装好焊接好调试,一般两层板就可以了,而高端的cortex a 系列是都是bga封装,板层走线都要求高的多;软件stm32这一类都是基本都是C语言开发,而手机这类的就都是系统上的开发,转变为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,类似pc机软件

跑题了,你说的ARM,是ARM公司从ARM11后将ARM系列分为了3部分,cortex-a,cortex-r,cortex-m,基本上算是3个等级,stm32是st公司的cortex-m3内核的微控制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我看来,嵌入式分为高端和低端两个部分,像就如51、stm8、stm32等都叫微控制器,属于低端产品做些简单的 ...

哥们  对于 你解释的 还是不太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系统还停留在输入输出阶段.
对于第一个问题,有交叉编译工具.在pc上开发就可以了.刷到arm里运行.
对于第 ...

第2个 解释  不理解

网友C:
打个比方吧,你现在只会加减乘除,却想学习微积分。别人讲三天三夜你也是听的云里雾里。
做技术一定要有量的积累,才会有质的突破。
同样一句话,现在不理解不要紧,等到了一定程度,自然而然就理解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第2个 解释  不理解

不理解就去学习.级别不够听不懂很正常.
多打怪,多升级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