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求助:mx6q 视频播放出错

楼主(2014-08-17):
mx, ST, UG, code, se

1.刚用ltib编译的系统,视频无法播放,求助

板子:为天嵌的板子(使用公司编译的系统已验证可以硬解码)

ltib里面编译了
--- libfslcodec
--- libfslparser libfslvpuwrap
[ ] libfslaacpcodec
[ ] libfslac3codec
[ ] libfslmscodec
[ ] libfslmsparser
*gst-fsl-plugins
[ ] gst-plugins-gl
*fsl-alsa-plugins

--- gstreamer
---   gstreamer-plugins-base
*gstreamer-plugins-good
*gstreamer-plugins-bad
*gstreamer-plugins-ugly
*gstreamer FFmpeg plugins
*gstreamer farsight plugins

1.使用gplay出现以下错误:
root@freescale /$ gplay /opt/movie/xiaopingguo.mp4
playbin2 is employed!
fsl_player_init(): Successfully initialize!
fsl_player_set_media_location(): filename=/opt/movie/xiaopingguo.mp4
[Stopped  ][Vol=01][00:00:00/00:00:00][fps:0]Aiur: 3.0.7
Core: MPEG4PARSER_06.06.03  build on Jun 18 2013 14:52:11
  mime: video/quicktime; audio/x-m4a; application/x-3gp
  file: /usr/lib/imx-mm/parser/lib_mp4_parser_arm11_elinux.so.3.1
Content Info:
        URI:
              file:///opt/movie/xiaopingguo.mp4
        Idx File:
              //.aiur/.opt.movie.xiaopingguo.mp4.aidx
        Seekable  : Yes
        Size(byte): 27063430

Movie Info:
        Seekable  : Yes
        Live      : No
        Duration  : 0:06:18.516672000
        ReadMode  : File
        Track     : 2

Track 00 [video_000000] Enabled
        Duration: 0:06:18.361664000
        Language: und
        Mime:
              video/x-h264, parsed=(boolean)true, width=(int)768, height=(int)432, framerate=(
              fraction)23977/1000, codec_data=(buffer)000000016764001eacd940c037a100000303e800
              00bb520f162d960000000168ebecb22c
H264D_ARM11_02.06.01  build on Jul 12 2011 13:38:27.
MFW_GST_H264_DECODER_PLUGIN 3.0.7 build on Aug 17 2014 01:07:24.
Track 01 [audio_000000] Enabled
        Duration: 0:06:18.516672000
        Language: und
        Mime:
              audio/mpeg, mpegversion=(int)4, channels=(int)2, rate=(int)48000, bitrate=(int)6
              7384, framed=(boolean)true, stream-format=(string)raw, codec_data=(buffer)1190
FOUND GST_MESSAGE_TAG!
          codec: H.264/AVC
  language code: und
FOUND GST_MESSAGE_TAG!
container format: MOV/MP4/3GP
FOUND GST_MESSAGE_TAG!
          codec: AAC
  language code: und
        bitrate: 67384
ov3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012,val=80
ERROR: v4l2 capture: slave not found!
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, Host 1
ehci_fsl_bus_resume ends, Host 1
MFW_GST_V4LSINK_PLUGIN 3.0.7 build on Aug 17 2014 01:06:59.
[Stopped  ][Vol=01][00:00:00/00:00:00][fps:0]
Debug: non recoverable error while decoding the H.264 Data
Error: fatal error
Beep: 3.0.7
Core: AAC decoder Wrapper  build on Mar 15 2013 09:56:21
  mime: audio/mpeg, mpegversion=(int){2,4}
  file: /usr/lib/imx-mm/audio-codec/wrap/lib_aacd_wrap_arm12_elinux.so
CODEC: BLN_MAD-MMCODECS_AACD_ARM_03.07.00  build on Jul 17 2012 17:47:46.
Wait status change from 2 to 4
state change failed from 2 to 4
try to play failed
Total rendered:0
[--->FINALIZE v4l_sink
[--->FINALIZE aiurdemux

FSL_PLAYER_01.00_LINUX build on Aug 17 2014 01:08:07
        [h]display the operation Help
        [p]Play
        [e]Seek
        [a]Pause when playing, play when paused
        [v]Volume
        [m]Switch to mute or not
        [>]Play next file
        [<]Play previous file
        [r]Switch to repeated mode or not
        [f]Set full screen or not
        [z]resize the width and height
        [t]Rotate
        [c]Setting play rate
        Display the metadata
        [x]eXit
fsl_player_stop()
FSL_PLAYER_UI_MSG_INTERNAL_ERROR: internal error message received.
fsl_player_stop()
player_exit(): No more multimedia files, exit.
[Stopped  ][Vol=01][00:00:00/00:00:00][fps:0]g_main_loop_thread_fun() quit!

2.用gst-launch也是出错:
root@freescale /$ gst-launch playbin2 uri=file:///opt/movie/
root@freescale /$ gst-launch playbin2 uri=file:///opt/movie/xiaopingguo.mp4
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...
Pipeline is PREROLLING ...
Aiur: 3.0.7
Core: MPEG4PARSER_06.06.03  build on Jun 18 2013 14:52:11
  mime: video/quicktime; audio/x-m4a; application/x-3gp
  file: /usr/lib/imx-mm/parser/lib_mp4_parser_arm11_elinux.so.3.1
Content Info:
        URI:
              file:///opt/movie/xiaopingguo.mp4
        Idx File:
              //.aiur/.opt.movie.xiaopingguo.mp4.aidx
        Seekable  : Yes
        Size(byte): 27063430

Movie Info:
        Seekable  : Yes
        Live      : No
        Duration  : 0:06:18.516672000
        ReadMode  : File
        Track     : 2

Track 00 [video_000000] Enabled
        Duration: 0:06:18.361664000
        Language: und
        Mime:
              video/x-h264, parsed=(boolean)true, width=(int)768, height=(int)432, framerate=(
              fraction)23977/1000, codec_data=(buffer)000000016764001eacd940c037a100000303e800
              00bb520f162d960000000168ebecb22c
H264D_ARM11_02.06.01  build on Jul 12 2011 13:38:27.
MFW_GST_H264_DECODER_PLUGIN 3.0.7 build on Aug 17 2014 01:07:24.
Track 01 [audio_000000] Enabled
        Duration: 0:06:18.516672000
        Language: und
        Mime:
              audio/mpeg, mpegversion=(int)4, channels=(int)2, rate=(int)48000, bitrate=(int)6
              7384, framed=(boolean)true, stream-format=(string)raw, codec_data=(buffer)1190
ov3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012,val=80
ERROR: v4l2 capture: slave not found!
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, Host 1
ehci_fsl_bus_resume ends, Host 1
MFW_GST_V4LSINK_PLUGIN 3.0.7 build on Aug 17 2014 01:06:59.
ERROR: from element /GstPlayBin2:playbin20/GstURIDecodeBin:uridecodebin0/GstDecodeBin2:decodebin20/MFW_GST_H264DEC_INFO_T:mfw_gst_h264dec_info_t0: fatal error
Additional debug info:
non recoverable error while decoding the H.264 Data
ERROR: pipeline doesn't want to preroll.
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...
Total rendered:0
Beep: 3.0.7
Core: AAC decoder Wrapper  build on Mar 15 2013 09:56:21
  mime: audio/mpeg, mpegversion=(int){2,4}
  file: /usr/lib/imx-mm/audio-codec/wrap/lib_aacd_wrap_arm12_elinux.so
CODEC: BLN_MAD-MMCODECS_AACD_ARM_03.07.00  build on Jul 17 2012 17:47:46.
[--->FINALIZE v4l_sink
[--->FINALIZE aiurdemux
Freeing pipeline ...

请问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编译成功了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编译成功了么?

当时是编译成功了,已经看到最后的提示信息~~后来把ltib全部清理了,重新编译,现在1080无压力了,可以播放了,嘻嘻~~谢谢啊

再问个:我这边如果播放 2k分辨率 的视频,直接提示错误退出了,你那边是不是了?不是应该卡一点但不会直接报错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当时是编译成功了,已经看到最后的提示信息~~后来把ltib全部清理了,重新编译,现在1080无压力了,可以播 ...

2K的这边我还没有试过,等我试一下回你哈~~

网友B:
请问楼主是怎么在天嵌上跑的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K的这边我还没有试过,等我试一下回你哈~~

HI Rita:
      请问有没有帮我试这个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I Rita:
      请问有没有帮我试这个呢?

你好,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屏显示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屏显示的呢?

我的是lcd屏,分辨率800*480, 不过请问下这个和屏的关系大不大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lcd屏,分辨率800*480, 不过请问下这个和屏的关系大不大呢?

我是想看一下你屏的分辨率为多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想看一下你屏的分辨率为多少的。

那有没有帮我测过大于2K分辨率的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有没有帮我测过大于2K分辨率的呢?

2K分辨率是可以的,不过你要改一下频率。请问你1080显示的时候使用多少的频率,如果是30的话,使用2K建议你使用15。

网友A:
这里建议 你使用gstreamer中的命令,里面可以设置参数的。

网友C(2014-10-17):
楼主,你是参照官方文档编译的gstreamer吗?
为什么选择包的时候没选择gst-plugins-gl,这样你编译出来的gst还能使用吗

网友C:
楼主,你好,你是参照官网文档编译的吗,为什么没选择gst-plugins-gl这个包呢

这样编译出来的gstreamer也可以使用吗

网友D(2014-12-01):
想问下楼主有gplay的资料么,网站也行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好,你是参照官网文档编译的吗,为什么没选择gst-plugins-gl这个包呢

这样编译出来的gstreamer也 ...

在我们的文档中有说明的,是要选择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想问下楼主有gplay的资料么,网站也行

楼主你好,gplay就是播放的命令。请问你有什么具体的需求,能否详细描述一下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