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在SRAM中调试程序,复位后不能运行?

楼主(2014-08-17):
现在boot0,boot1都设置为高电平;并且参照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7LVApA4FcKRhK0YxsW7,能够在sram中调试程序。
这种情况下按下复位按钮的话,是不是程序应该能够自动运行的呢?
现在复位后,没反应,是不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呢?哪里需要更改设置吗?

网友A:
SRAM中的内容可能会消失掉。
调试时是由IDE+JTAG更新进去的,复位可能就没了。

如果实际使用时要在SRAM中运行,一般是由flash中的程序搬运进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RAM中的内容可能会消失掉。
调试时是由IDE+JTAG更新进去的,复位可能就没了。

复位可能会消失?因为没有断电的,应该不会消失的吧。现在觉得是向量表的原因。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

网友A:
程序中可以自己重设中断向量地址,最好是使用自动的。不然每次要修改。

可以像这样加几行汇编代码:
http://www.rt-thread.org/phpBB3/topic3221.html

  1. 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 0x20000);
的话每次要修改参数或定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中可以自己重设中断向量地址,最好是使用自动的。不然每次要修改。

可以像这样加几行汇编代码:

呃,还是搞不懂,,不弄了,还是先在flash里学学外设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呃,还是搞不懂,,不弄了,还是先在flash里学学外设吧

flash虽然有寿命,对于一个初学者也够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