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几种简单常见的电流泵

楼主(2014-08-17):
资料来源:1966年PB公司的运放说明书

第一种:源和负载都是接地的,Howland电路就是代表

楼主:
图中e2提供短路负载电流,e1仅需向通常是高阻网络提供电流,所以如果只要使用1个信号时,而且信号极性合适时,优先短路e2,使用e1作为确定电流的输入端。

楼主:
另种精确的单极性鬼道鬼输入/出型:

网友A:
能不能把原书贴出来?谢谢

楼主:
本贴不写了,仅仅提供经典资料名目,自己看吧

1.摩托罗拉的应用笔记587之基于Op Amp 的电流源分析与设计 1972年
2.惠普是当年数一数二的电源供应商,1970年的直流电源手册不赖
3.Smith著的现代运放电路设计,1971年wiley出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