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没串口的单片机

楼主(2014-08-17):
没串口的单片机也也能用ISP吗?

网友A:
可以,能ISP 的不止串口,SPI,IIC接口都是可以的...

网友B:
ISP是在线编程的意思,并不一定是只通过串口。
SWIN,IIC,SPI,JTAG,BSL都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SP是在线编程的意思,并不一定是只通过串口。
SWIN,IIC,SPI,JTAG,BSL都算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能ISP 的不止串口,SPI,IIC接口都是可以的...

谢谢

网友C:
哪个单片机没有串口能isp的?

网友:
没有IO口的单片机是不能ISP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哪个单片机没有串口能isp的?

我用过STC15L104W

网友E:
STC的有不带串口的,用模拟串口下载。
STC15F204EA、STC15L204EA、STC15F104E、STC15L104E、STC15W104、STC15F104W、STC15L104W,都不带串口。

网友F:
我用的stc15f104w  ,没有uart  照样可以isp下载程序。。。。可以参考stc相关数据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