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tmega16 的AD中断进了但采集的数都是1020

楼主(2014-08-17):
问题如标题,程序我在直插式的atmega16上试过可以的,但是把它用在贴片的上面就不行了,中断进去了,但是不采集。试了好久·····已排除以下问题:
        1、都是用的单通道ADC0
唯一的不同点是直插式的板子的ARFE是悬空的。贴片的板子的ARFE是和地接在一起了,但是这个应该没问题吧,datasheet上说是要串联接地。

网友A:
换了硬件出了问题,那问题肯定跟硬件有关系...

楼主:
经过各种弯路之后,终于解决了,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分频问题,用的是16M晶振,预分频2的话不行,最起码要4;
     虽然看到资料说AD工作频率是200K以内,但是好像几M也是可以的。。。

     另一个是AGND的问题,芯片内部已经AGND和GND连在一起,所以我的板子AGND的管脚没有单独接地。事实证明这是不行的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经过各种弯路之后,终于解决了,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分频问题,用的是16M晶振,预分频2的话不行,最起码要4 ...

AD的工作频率是什么个意思,应该是转换时间吧,AD的转换时间一般是ns级别。
AD的参考地为模拟地,可以单独接电源,与数字地分离开。

网友C:
ARFE是和地接在一起  要加电容 不能直接接地啊     这个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