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L102W烧录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08-17):
原来的烧录工具谁变选个型号就显示这样

Chinese:正在尝试与 MCU/单片机 握手连接 ...
MCU Firmware Version: 7.1Q
Chinese:MCU 固件版本号: 7.1Q
MCU Clock:143.01128MHz./时钟频率:143.01128M.
Chinese:正在重新连接 ...
Connection failed. / 握手失败 (End: 17:22:33)

换成最新的下载软件就啥都没显示了,是咋回事呢?是我哪里出错了,下载44PIN 的 型号是可以的。

网友A:
频率怎么会有这么高?  比M3还快呢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频率怎么会有这么高?  比M3还快呢....

网友B:
是不是串口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MCU Clock:143.01128MHz./时钟频率:143.01128M.

网友C:
遇到过同样的问题……然后把用了6.61版本的STC-ISP,下程序就正常了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D:
换个下载线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CU Clock:143.01128MHz./时钟频率:143.01128M.

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