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Y-86

楼主(2014-08-17):
我是用的AVR的TWI也就是IIC接收数据。用串口显示数据,然后串口上全部显示的是0,我怀疑是我没接FSYNC、INT、DRDY引脚的原因,求大神告诉我这三个引脚与AVRmega16怎么连接?需要为这三个引脚写程序么? T2OHGDXXtbXXXXXXXX_!!783909037.jpg_430x430q90.jpg

网友A:
好像不用接也行bbs.mx3g.com/thread-368531-1-1.html
这个论坛的帖子就没有接

网友B(2014-11-04):
嗯,我也买了GY-86这个模块,应该只需接i2c接口,和电源四根线就可以吧,我最近还在移植这个代码,正在dsp2812上运行这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