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

楼主(2014-08-17):
请教设个运放电路时低通滤波和放大作用大吗,2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

网友A:
低通滤波电路

二极管不知道干啥的。。。

网友B:
2个二极管是温度补偿用。

网友C:
运放的积分放大电路,不清楚二极管作用。

网友D:
是不是防ESD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