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速AD芯片输入调理电路怎么做?

楼主(2014-08-17):
以前只用过0809,现在找高速的30M左右,发现输入信号范围大多为1Vpp和2Vpp,那可我要测范围是5v的,调理电路应该怎么做,电阻分压?
楼主学生,见的电路少,麻烦大家指点下

网友A:
没有输入信号范围宽的,那也只能电阻降压;

网友B:
最好 不要用电阻分压,计算带宽啊,很多运放可用的

网友C:
5V难道不能测量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输入信号范围宽的,那也只能电阻降压;

好吧,我也这样觉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好 不要用电阻分压,计算带宽啊,很多运放可用的

怎么计算带宽,能不能详细说下?运放做衰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V难道不能测量了吗

输入范围就2Vpp..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输入范围就2Vpp...

输入只有2V那你干嘛还要分压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输入只有2V那你干嘛还要分压呢。

抱歉我没表达好,芯片输入2vpp,我需要5vpp

网友D:
用电位器 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