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
mini st-link v2怎么跟stm32连接

楼主(2014-08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连 GND SWDIO SWDCLK 三条线差不多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连 GND SWDIO SWDCLK 三条线差不多就行了。

我用的板子是STM32F103VET6,MINI ST-LINK V2应该连哪几只脚,因为,我看了网上的介绍,然后自己弄都不行,你能不能详细点,比如要什么驱动,MINI ST-LINK V2跟STM32F103VET6哪几只脚连接?谢谢,谢谢,谢谢了!!!

网友A:
板子上自己画的?144的,109-PA14-SWCLK,105-PA13-SWDIO,分别连接STLINK的SWCLK和SWDIO,然后两边的GND连起来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