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串口烧写] 新人求问一个关于串口烧写的问题

楼主(2014-08-17):
目前要做一个串口烧写的活,想法是将底层程序烧写在FLASH的一个区内,上电后先执行底层程序,判断是否烧写,若不烧写则往下执行,如果烧写就将2812的API复制到ram,将用户程序烧写在flash的其他区。
编写底层程序的时候使用了main()函数并且已经烧写在flash里,那么用户程序中的main()函数会不会有冲突呢?
将用户程序烧写到指定的flash区后该如何执行,需要在底层程序里烧写一条跳转指令吗?该跳转指令要用汇编吗?

网友A:
将API复制到RAM中运行   用代码搬移就可以完成   烧写到固定的flash
首先你看2812的BOOT加载有几种方式
比如是XINTF接口或SPI接口等    外扩到对应的接口   然后选择上电BOOT加载或者二次引导加载
相关还需你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