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单片机输入端口滤波方法有更好的吗?大家都是咋做的呢?

楼主(2014-08-17):
大家对单片机输入端口的检测滤波是咋做的呢?以前常用两种方法
1、检测到开关状态后延时,再次检测,状态不变,就执行,
2、检测到开关状态变化后延时并计数,每计一次延时一次(相当于掩饰了多少次),如果设定次数未到,开关状态恢复到以前状态,就把次数清零,如果没有变并计数到达,就执行相应功能,
3、不知道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吗?来检测开关状态

网友A:
开关信号种类不同,处理方式大不同,有的速度快,有的慢,有的需要去抖有的不用,有的要判断沿

楼主:
想的复杂了,就是普通的开关量检测,看看大家有更好的简便的方法吗?嘿嘿

网友B:
普通开关信号以上两种就够了,对于特殊的开关信号,比如说信号是上升沿下降沿那种,需要特定的检测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