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求助,请推荐一个衰减电路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8-18):
每个分压电阻旁并个电容,电容与电阻的乘积大致相等,其中一个电容可调

网友B:
运放 放大1/8

网友C:
用电阻分压方法是好方法,还得要一个运放作阻抗变换。

网友D:
电阻分压,为什么与频率有关?

网友E:
参考示波器的探头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每个分压电阻旁并个电容,电容与电阻的乘积大致相等,其中一个电容可调

要知道ADC的 Cin是多少,才能决定这两个分压电容的大小吧?

@nethopper
@king5555

网友G:
给你一个参考电路   100M的  20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要知道ADC的 Cin是多少,才能决定这两个分压电容的大小吧?

@nethopper

是的。若只是补偿ADC的输入端的CIN的话,加一个电容应该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给你一个参考电路   100M的  20倍

多谢分享,接受了。tks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电阻分压方法是好方法,还得要一个运放作阻抗变换。

频率升高时,运算放大器的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支撑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