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TL串口线长距离传输有过冲

楼主(2014-08-17):
两台终端互连,长度1米,怎消除过冲?

网友A:
第一,线不要太长,
第二,用屏蔽线,
第三,不知道你那个波特率多高,加终端电阻,比如每一端加一个200欧的上拉。

网友A:
第四,不要让TTL电平脱离PCB板范围,RS232之所以转过来又转回去,那么麻烦,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所以,加RS232电平转换芯片。

楼主:
波特率是115200,因为外置终端是TTL电平的,所以主机这边也只能是TTL电平

网友B:
这种情况, 过冲的主要因素来自电感, 长线自然存在电感.
合理加上拉终端是可以吸收, 不过 200欧姆太小了, TTL 驱动不了 200 欧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,线不要太长,
第二,用屏蔽线,
第三,不知道你那个波特率多高,加终端电阻,比如每一端加一个200欧 ...

加上拉可以消除过冲,这是什么原理?

@QuakeGo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, 过冲的主要因素来自电感, 长线自然存在电感.
合理加上拉终端是可以吸收, 不过 200欧姆太小了, T ...

用1K电阻可以吗?
还有其他办法吗?
@airwill

网友C:
TTL传输已经跨设备界,还是不要这样做了。上拉能否消除过冲不好说。

网友D:
串电阻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