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铺铜后出问题,求指教

楼主(2014-08-18):
我最后铺铜后检查显示这个错误,我在铺铜的时候已经设置这个线宽了?可还这样,求指教!

网友A:
你这个应该是线径宽度超规则了 把规则调整大一点或者单独建立一个GND的宽度规则吧

网友B:
按理来说不应该,楼主可以试着修改覆铜的属性。

网友C:
你这个应该是线宽度超上限了,设一下最大线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