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HCTL-2032

楼主(2014-08-18):
使用的是HCTL2032,X单轴输入光栅尺正交编码信号,通过液晶显示,当光栅尺运行时,有示数显示,但随即被清零。时钟是8M的,供电5V,时序:
    HCTL2032_OE_1;
    delay_ms(25);

    HCTL2032_OE_0;

    HCTL2032_SEL2_1;
    HCTL2032_SEL1_0;

    do
    {
        oldbeyt_4 = P2IN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newbeyt_4 = P2IN;

    }while( newbeyt_4 != oldbeyt_4);

    _NOP();
    HCTL2032_SEL1_1;

    do
    {
        oldbeyt_3 = P2IN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newbeyt_3 = P2IN;

    }while( newbeyt_3 != oldbeyt_3);

    HCTL2032_SEL2_0;
    HCTL2032_SEL1_0;

    do
    {
        oldbeyt_2 = P2IN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newbeyt_2 = P2IN;

    }while( newbeyt_2 != oldbeyt_2);

    _NOP();
    HCTL2032_SEL1_1;

    do
    {
        oldbeyt_1 = P2IN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newbeyt_1 = P2IN;

    }while( newbeyt_1 != oldbeyt_1);

    _NOP();

    HCTL2032_OE_1;

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