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关于运算放大器的耗电电流的估计

楼主(2014-08-18):
各位大侠!请问设计板子原理的时候该如何选定电源的功率,比如说运放的耗电电流该怎么估算(如MC33274)?以及其它部分的电路应该怎么估算耗电电流?以便我选定电源的功率!谢谢!

网友A:
你说的这些,说明书上都有。

网友B:
手册第三页

楼主(2014-10-12):
引用 网友B:
手册第三页

好的,谢谢!

网友C:
一般的运放,手册都有电源功耗的数据。要仔细看手册哦。
不过通常这个数据是无输入,不带载的数据,实际数值会不同,要留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