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
请问MA86E508怎么接OCD仿真

楼主(2014-08-18):
请问MA86E508怎么接OCD仿真,是否是TWI_SCL、TWI_SDA?

网友A:
Datasheet里没说?

网友B:
这个全新的”Megawin 8051 OCD ICE”对8051嵌入式系统来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开发工具。他是采用笙泉科技的OCD(On-Chip-Debug)专利技术,这个ICE提供内建实时调试的功能。在开发调试时使用者不需要像传统的8051 ICE一样,准备任何的开发板或者是转接脚座即可以开发调试。使用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预留一个6只脚位的连接器给专属的OCD接口即可:VCC,OCD_SDA,OCD_SCL,RST,CLK 以及GND。

网友B:
看OCD ICE 中的使用者说明

网友C:
这颗料不支持仿真吧

网友D:
這個型號是不支持仿真功能的,你可以試試MA82G5BXX系列的,都支持仿真功能,性能更強,單價差距不大.

网友A:
不要太指望OCD功能,大多数时候都是当编程口使。

网友E(2015-02-11):
这颗不支持OCD。 支持OCD的型号目前主要有 MA805,MA806,MPC82G516,MA84G564,MA82G5B系列,MA82G5A系列等。

我这边是台湾笙泉大陆总代--路必康电子,专业FAE支持,欢迎来电询料,  黎R 15013690251   QQ:267880706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