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W1k16S串口问题求助

楼主(2014-08-18):
我用的是STC15W1K16S的28管脚的芯片,用的串口1,P3.0和P3.1用作下载,可以为什么我用P3.6和P3.7做串口和串口调试助手通信,没有反应,而P3.0和P3.1可以收到。串口初始化如下,希望大神帮忙看看。 void Serialportinit()
{
        SCON = 0x52;   //01010010                串口1工作模式1
        PCON  = 0x80;           //10000000
        AUXR = 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0(1)000000 如果第七位T1X12为0时要12分频,1的时候不分频 ???
        AUXR1 = 0x40;
        TMOD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//使用定时器T1模式 0
        TH1 =(65536-(FOSC/4/BAUD))>>8 ;
        TL1 = (65536-(FOSC/4/BAUD));
        TR1=1;   //启动定时器T1
        ET1=1;   //允许T1中断
        ES = 1;           //允许串行口接收中断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//CPU 开总中断
}

网友A:
STC官网有用库函数写的例程,你可以参考,第6个就是串口1的程序,切换非常方便。
http://www.****ducst/STC-LIB/STC ... 95%E7%89%88V1.0.rar

网友B:
可以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...

SCON = 0x52;  为何是0X52 ?...

楼主:
弄好了,谢谢。。。不是52吗?那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