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
iTOP-4412开发板支持QT吗?

楼主(2014-08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混个一楼,但我也是来学习的,坐等大神解答

网友B:
支持QT没问题

匿名  2014-8-18 23:25
如果是iTop-4412的android4.0系统,可以这样来实现:
linux QT系统下挂载u盘,首先用命令mknod /dev/sda1 b 8 1创建U盘的设备节点,然后使用命令mount /dev/sda1 /mnt/udisk/挂载u盘即可。

网友C:
肯定是支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