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PC] LPC1113最大可捕获频率问题,求大神指教!!!

楼主(2014-08-18):
近日,在使用LPC1113做定时器捕获的实验。使用CT32Bn_CAP0,双边沿触发,在实验的过程中我发现,低于60KHZ,可以正常的捕获,而高于60KHZ则不行,我想知道是不是LPC1113不支持高于60KHZ频率的捕获呢?还是我程序的问题呢?

网友A:
频率高了,捕获起来肯定有困难,除了芯片响应以外,还有考虑处理能力的问题

网友B:
我也遇到问题,imx6q,主频高了,好像文件系统挂载不稳定,有时候就挂不上,跑飞了

网友C(2014-11-04):
估计是捕获频率超出范围了,学习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