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 矢量控制相关问题

楼主(2014-08-18):
矢量控制中我们把三相定子电流转换为了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。那么定子电流Is与励磁电流Id和转矩电流Iq的关系是什么?是定子电流平方等于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平方和么。还是定子电流平方与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平方和成正比例关系(即还有个系数)?

网友A:
矢量控制可以看做模拟直流电机  Id^2+Iq^2=Is^2 Is为模拟的直流电流

网友B:
根据矢量控制算法.
三相定子电流先要经过 CLACK 变换, 所以有系数, 这里pack 变换不影响系数.

网友C:
有个系数,根2比根3的匝数比

网友D(2014-09-27):
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你想的这样的,但是有一点是,那个id和iq的合成量就是正常的矢量合成,比如说是ig,这个ig是直角坐标系里面的ig,它在park变换之前依旧是ig的大小,而且在电角度中的方向也没有变,变的是坐标系,所以这个东西可以看做不动的,而再往前看就是clark变换,这个里面就是把定子的电流is变成ig的过程,所以你说的关系,是要看clark变换怎么变的了,和你的电机是有关系的,clark变换是依据功率不变,磁矢量不变,三相转两相的模式,有相关论文可看的,所以关键就是你找出你的clark变换矩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