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 用ARM做伺服控制,可行吗?有先例吗?

楼主(2014-08-18):
目前想把手上的伺服控制系统换成ARM来控制,不知道可不可行,主要任务包括两轴伺服控制、每秒800Hz的位置数据解析、通信、外围设备控制(可能有多个,包括485/422通信),有没有哪个大神给评测一下,大概什么样的ARM够用,或者又没人谁用ARM做过伺服控制,给说道说道,谢谢!!

楼主:
补充一下:需要有网口,一堆串口,温控接口(温度采集、加热);

网友A:
你好,关于ARM硬件方案,可以加下我扣扣334707565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关于ARM硬件方案,可以加下我扣扣334707565。

为啥不能在论坛里说呢   给大家也分享一下

楼主:
怎么这么萧条啊,没人出来说两句吗?

网友B:
arm只是一个系统架构,是肯定可以实现你的功能的,你需要做的是,根据你的需求,选择不同厂家的I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rm只是一个系统架构,是肯定可以实现你的功能的,你需要做的是,根据你的需求,选择不同厂家的IC。 ...

恩,多谢指点,这两天我也一直在看,感觉现在流行的片子我就用这么点功能都有点浪费,呵呵

网友C:
你现在用的啥芯片?对比一下就知道可以选择的ARM芯片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恩,多谢指点,这两天我也一直在看,感觉现在流行的片子我就用这么点功能都有点浪费,呵呵 ...

未必。你考虑的应该是否能满足而不是浪费。因为ARM芯片有许多功能端口是复用的,一不小心你就会发现原来以为足够的端口竟然不够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现在用的啥芯片?对比一下就知道可以选择的ARM芯片了。

原来是用的28335,配一块FPGA,好多接口都是外扩的,现在打算往操作系统上靠靠,所以在研究合适的ARM芯片,您有合适的推荐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未必。你考虑的应该是否能满足而不是浪费。因为ARM芯片有许多功能端口是复用的,一不小心你就会发现原来 ...

多谢提醒,我会注意这个问题的

网友E:
实时性不够 带系统适合做些人机交互 实时性还是FPGA DSP可以 通讯控制 无插补要求 可以采用ARM

网友F:
正常来说,应该可以使用32位ARM芯片来实现,比如LPC1766、LPC1788、STM32F103VET6、STMF407IGT6等等
伺服控制系统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,一般的操作系统与实时性的要求有差距,实时性的操作系统比如风河vxworks,价格太贵用不起。还是建议裸机编程吧

网友G(2015-11-17):
引用 网友F:
正常来说,应该可以使用32位ARM芯片来实现,比如LPC1766、LPC1788、STM32F103VET6、STMF407IGT6等等
伺服控 ...

电机控制部分,没办法用操作系统。除非你是两块板,一块是控制电机的,一块是做人机接口的。不上操作系统,你这些任务用一块ARM基本可以实现。

网友H(2017-04-07):
正在做6轴的控制系统,用的ATMEL.same70q21,应该也能满足你的需求

网友I(2017-09-21):
从事 Freescale i.MX6核心板、嵌入式系统ARM开发板、智能工控机、毫米波雷达。研发制造!

网友J(2017-12-25):
学习了  就是不是很明白  电机控制要求的是实时性吗  还是什么  求指导

网友K:
用zynq把,arm有,fpga也有,还不贵。

网友L(2018-02-06):
ARM做伺服控制没有问题,数据解析不知道有多大的数据量,可以考虑扩展外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