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ADS] 请教前辈帮忙看看我画的板子,指点下

楼主(2014-08-18):
第一个板子,问题肯定很多,所以不敢轻易发出去打板啊,特地请教前辈们指导一下

网友A:
天线位置建议也要开窗,不上油墨裸露出来
你这个是做无线摄像头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天线位置建议也要开窗,不上油墨裸露出来
你这个是做无线摄像头的吧。

谢谢回答,这是无线红外的产品,开窗是什么意思?不上油墨,裸铜?这样子会不会容易氧化影响性能呢

网友A:
上锡,或者是上金上去的,就要在天线上面做个锡膏层出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锡,或者是上金上去的,就要在天线上面做个锡膏层出来的。

上锡,不影响天线性能么?还有那个微带线50欧姆匹配,需要和板厂提供需要什么材质什么厚度的数据吧

网友B:
不上锡的话才会影响性能,如果天线被油墨盖住了,那你的阻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.也起步了传输.接收信号功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上锡,不影响天线性能么?还有那个微带线50欧姆匹配,需要和板厂提供需要什么材质什么厚度的数据吧 ...

天线位置大部分的要上锡锡膏的。阻抗什么的做板之前都要给工厂那边讲清楚。
阻抗的话要注明那段线的位置。
你做板的时候要注明你所要用的板材
板子的厚度,颜色,表面处理。等其他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上锡的话才会影响性能,如果天线被油墨盖住了,那你的阻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.也起步了传输.接收信号功能 ...

原来如此,怪不得新号比别人的差好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天线位置大部分的要上锡锡膏的。阻抗什么的做板之前都要给工厂那边讲清楚。
阻抗的话要注明那段线的位置 ...

前辈指导一般50欧姆怎么样的材料和厚度之类的参数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辈指导一般50欧姆怎么样的材料和厚度之类的参数么

这个板子厚度,跟才料影响不大。
阻抗是您要求那个位置做阻抗的,工厂会按照您的要求来做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上锡,不影响天线性能么?还有那个微带线50欧姆匹配,需要和板厂提供需要什么材质什么厚度的数据吧 ...

不影响的  那个是要工厂工程师用那个阻抗计算软件,根据板厚  铜厚  线宽线距  等

网友C:
天线还是用矢量网络分析仪看下比较好,凭经验都是瞎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天线还是用矢量网络分析仪看下比较好,凭经验都是瞎搞。

那东西比较贵,正在想要不要申请买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厚度,跟才料影响不大。
阻抗是您要求那个位置做阻抗的,工厂会按照您的要求来做的。 ...

那就是说我走线走得窄一点都没事咯?

网友A:
线宽最好是在6mil
最小线宽4mil
太小了工厂不好生产,再个是过电流大点就不安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线宽最好是在6mil
最小线宽4mil
太小了工厂不好生产,再个是过电流大点就不安全了 ...

这么窄?我信号线都是8mil的,电源线加粗铺铜皮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天线位置大部分的要上锡锡膏的。阻抗什么的做板之前都要给工厂那边讲清楚。
阻抗的话要注明那段线的位置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线宽最好是在6mil
最小线宽4mil
太小了工厂不好生产,再个是过电流大点就不安全了 ...

开窗的话,我“把天线的铜箔设置为阻焊层就可以了”;还是“在top层铺铜然后还要在阻焊层铺铜箔”?
另外问下你们厂是哪里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开窗的话,我“把天线的铜箔设置为阻焊层就可以了”;还是“在top层铺铜然后还要在阻焊层铺铜箔”?
另外 ...

是的,
我们工厂在深圳宝安这边

楼主:
我问是A还是B,你怎么说是的啊,我都不懂了
A是我把天线封装的铜箔设置在了阻焊层
B是画了两个铜箔,一个在顶层TOP,一个在阻焊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