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86架构比ARM架构如何?有用X86做工控主板的吗?

楼主(2014-08-18):
X86与ARM商品的优劣势对比是很明显的,ARM的优势在于它是RISC系统,能够供给更高的抗干扰和更低的本钱。其低至1W的功耗能使主板**常温,能够终年累月地开机在线作业而基本上不需要保护。因为功用单一,ARM主板的开机速度非常快,通常只需几秒就能够了。别的ARM主板的采购本钱也比X86布局的主板要低。

X86布局相较于ARM布局的主板优势在于功用的多样性和拓展的灵敏性,X86对特种需要的适用性之外的延伸性也比ARM布局的主板更强。
用X86做工控是不是最好的选择?

网友A(2014-10-15):
ARM 的最大优势在于 低功耗和价廉
x86 的最大优势我觉得在于软件丰富。

网友B:
我认为在工业控制方面ARM以后会多一些,因为android的应用非常多,他的源代码是开放的;在成本和技术上都要求不如intel高。

网友C:
有用X86的。可能是好的选择。具体不太知道。

网友D(2015-10-22):
有不少工控的主板是使用X86平台。有家公司叫研华,好像这方面的产品较多

网友E(2019-11-26):
X86架构的工业电脑比ARM架构的工业电脑在性能方面要快得多、强得多。ARM的优势在于效率,ARM采用RISC流水线指令集,在完成综合性工作处于劣势,而在任务相对固定的应用场合其优势就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软件开发方面, X86架构比ARM架构更容易、更简单、实际成本也更低,同时更容易找到第三方软件,而且软件移植更容易。在服务器、工作站以及其他高性能运算等应用方面,不考虑功耗和使用环境等条件,X86占了优绝对优势;但受功耗、环境等条件制约且工作任务固定的情况下ARM就占有很大的优势。朗锐智科在arm和x86方面都有过主板方案设计的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