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[新人求教] 关于pcb直流电源的封装问题

楼主(2014-08-18):
初学PCB  由于电路图需要设计一个直流电源,但是不会设计,,自己画也不知道怎么画。求各位大神指导一哈、、、

网友A:
输入多少 输出多少?

网友B:
帮忙顶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多少 输出多少?

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制作。。。如果是纽扣电池,又或者是5号电池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制作。。。如果是纽扣电池,又或者是5号电池呢

完全看不懂你说什么
相信大多数朋友都不理解你什么意思

网友C:
你先说清楚想要什么样的电源,输入多少。输出电压多少,电流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看不懂你说什么
相信大多数朋友都不理解你什么意思

电源问题解决了,,,谢谢,还有个问题,,,PCB导入网络表时一直显file:///D:\Documents\Tencent Files\1005582605\Image\HJG[W~2P{3JP$6B45WHEJ`9.jpg示node not found还有component not found   您能具体的分别说说不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电源问题解决了,,,谢谢,还有个问题,,,PCB导入网络表时一直显示node not found还有component not f ...

电源问题解决了,,,谢谢,还有个问题,,,PCB导入网络表时一直显示node not found还有component not found   您能具体的分别说说不

网友A:
原理图PCB 封装对不起来

网友A:
查原理图引脚序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查原理图引脚序号

多少年了~
你还是如此热情~
建议楼主和他好好请教请教~谦虚点~
这个jjjyufan很厉害,关键也很热情~
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!

三年开始学习做硬件设计,学了一年后,只在论坛给人回答了半年问题,再后来很少上21ic了,号都丢了~
这几天有空,回来发现你居然还是如此热情~哎~
两年半前2000块一个月没有人要,现在比北京平均工资多了一丢丢,涨了快4倍了~
感谢jjyufan呀!:lol:lol:lol:hug: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多少年了~
你还是如此热情~
建议楼主和他好好请教请教~谦虚点~

:)
恭喜楼主涨薪水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