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Lxx之驱动段式LCD显示的问题

楼主:
配置程序已经写好,像RAM里面填满1,所以全屏显示都OK。

但是,还没等我高兴过来,却用碰到新的问题,如果在指定位置显示指定数字呢????

stm32的自带LCD控制器给了个内存地址   LCD->RAM[15]。即:
官方的函数库给列出15个RAM寄存器,我到底像哪个寄存器填东西呢?
我的液晶是 4COM,21 SEG

官方给的一个例程:好想是用到了LCD_RAM_REGISTER 0. 2. 4 .6。。。。。。大侠们????、怎么解

楼主(2014-10-09):
http://www.ganmalai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6&extra=page%3D1STM32驱动LCD代码

此问题已解决!!!!

网友A:
你的段和对应的驱动引脚总知道吧,既然能全部点亮,那就可以点亮需要的段,达到显示数字或者符号的目的。和数码管的很像

网友B(2015-01-13):
最近也在学段式液晶,请教楼主一个问题:段式液晶规格里面的数字加字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?(就是那个表格里的)我不是很明白,谢谢!

网友C(2018-11-22):
我的液晶连上以后就凉一会儿就灭了,这是为啥呀  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