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求大神分析帮忙指点问题

楼主(2014-08-18):
用三极管做了一个咪头放大电路,测试出来的结果声音有很大兹兹的电流声,将R101换成磁珠也不行,求大神指点问题出在哪里?谢谢了

楼主:
图片不发不出来

网友A:
看你的电路,去耦、滤波已经做得蛮好了,照理来说应该噪声不会较大。
我倒是怀疑直流工作点是否正确,请量一下咪头两端电压,是否满足要求。还有9014的C极,是否是2.5V左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电路,去耦、滤波已经做得蛮好了,照理来说应该噪声不会较大。
我倒是怀疑直流工作点是否正确,请量 ...

C极电压在2.5v~2.6v之间,咪头耐压1.5v-10v,通过这个电路放大的声音,噪音的音量差不多有正常声音音量的1/2左右大,就算是没有说话,噪音也一直存在

网友B:
目测是静态工作点 设置不对

网友C:
退耦电路用不着这么利害
咪头噪声能有5mV上下
电路放100多倍
滋滋声频率可能高于男低音l0倍,更易耦合,听觉更敏感

可从这方面考虑问题

注意一点:正常时,咪头语音信号可有200mV,将令放大饱和!

网友D:
这是白噪声吧,后面加一级滤波才行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