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获取ADC1的采样值时,DMA中断出错;

楼主(2014-08-18):
检查过,ADC和DMA的配置了,没什么问题,但一旦调用定义的函数NVIC_Configuration(),就出现bug;

以下是我的配置: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0);
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DMA1_Channel1_IRQn;       //开启DMA1_Channel1中断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AD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
    /* Enable DMA clock */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
   /*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*/
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 , ENABLE);

   /*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//使能DMA
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               //DMA通道1的地址
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&ADC_ConvertedValue;             //DMA传送地址
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                 //传送方向
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10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传送内存大小,100个16位
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                //传送内存地址递增
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  //ADC1转换的数据是16位
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    //传送的目的地址是16位宽度
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         //循环
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

  /* 允许DMA1通道1传输结束中断 */
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1,DMA_IT_TC, ENABLE);

  //使能DMA通道1
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
   //设置AD模拟输入端口为输入 一共2路AD 规则通道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| GPIO_Pin_1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/ADC配置
/* ADC转换时间: ─ STM32F103xx增强型产品:时钟为56MHz时为1μs(时钟为72MHz为1.17μs)
  ADC采样范围0-3.3V    */
  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6)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ADC的时钟为72MHZ/6=12M

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 //ADC1工作在独立模式
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  //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(多通道)还是单次(单通道)模式
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 //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(多通道)还是单次(单通道)模式
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//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
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//ADC数据右对齐
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2;//规定了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。这个数目的取值范围是1到16
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/*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[规则模式通道配置]*/

//ADC1 规则通道配置
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0, 1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   //通道10采样时间 55.5周期
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1, 2,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   //通道11采样时间 55.5周期

//使能ADC1 DMA
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  //使能ADC1
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
  // 初始化ADC1校准寄存器
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  //检测ADC1校准寄存器初始化是否完成
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//开始校准ADC1
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  //检测是否完成校准
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//ADC1转换启动
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}

楼主:
有大神能给点提示吗?我检查了2天了,还是没找到思路;

网友A:
你的中断函数名写的是啥啊???
DMA1_Channel1_IRQHandler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中断函数名写的是啥啊???
DMA1_Channel1_IRQHandler吗?

差不多,DMAChannel1_IRQHandl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中断函数名写的是啥啊???
DMA1_Channel1_IRQHandler吗?

if(DMA_GetITStatus(DMA1_IT_TC1))
{
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1[0]=ADC_ConvertedValue[0];
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1[1]=ADC_ConvertedValue[1];
   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GL1);      //清除中断标志
}

网友:
貌似中断配置那儿有问题,你是用的是NVIC组0,则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只能为0,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可为0-15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差不多,DMAChannel1_IRQHandler

不好意思,终于知道是什么原因了:使用例程的代码和自己配置的代码有区别造成的:1.OS_CPU_C.h这个文件的配置出错;2.例程的版本和配置的版本不一样,导致中断函数的命名有区别;不好意思,提前结贴了,没能给你分数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