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分析] 自锁电路误导通

楼主(2014-08-18):
向各位大神请教,如图是一个自锁电路,当TS1处于闭合状态时,只有按钮开关S1(合上马上弹开)可触发Q1、Q2并形成自持导通;而TS1关断则自持电路断开。仿真结果也是如此,但在实际电路中,当TS1由断切换到通时,自锁电路误导通了。为什么?如何避免这种因TS1突然合上造成的误导通?
PS:暂时只有6分,就先悬赏6分罗!:)

网友A:
三极管也有结电容的,按下去的瞬间,电容2是导通的;

R1改大点或去掉;
Q1,Q2的基级各串10K电阻;
Q1的BE加个下拉电阻看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极管也有结电容的,按下去的瞬间,电容2是导通的;

R1改大点或去掉;

谢谢!我是利用Q1的集电极电位变化来控制MOSFET通断,因而R1是不能能去掉的,其他地方的改变我先试试看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在R3的前端与地之间接个电容即可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极管也有结电容的,按下去的瞬间,电容2是导通的;

R1改大点或去掉;

版主啊,如何结贴?

网友B:
Q2已有基极电阻,在Q1上加一个基极电阻就可以。

网友B:
如果加电阻能解决,就不要加电容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啊,如何结贴?

结贴,发帖时间起24小时以后;
如何结贴百度搜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2已有基极电阻,在Q1上加一个基极电阻就可以。

谢过!能否从原理上解释下为何加基极电阻就可以了?

网友C:
电路菜鸟请求高手详细解释下这个电路!

网友D:
同6楼,Q2有R1上拉,不会误触发,Q1的基极电位在Q2没导通时,接近悬空状态,容易被干扰,一旦有干扰造成Q1导通,自锁电路就不可逆转地自锁了,所以要在Q1的基极接个下拉电阻。

网友E:
是Q1的集电极漏电流导致的,因为有正反馈,所以很小的漏电流都能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