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
问一个差分传输的问题

楼主:
如图所示:
两个系统的GNDA和GNDB需不需要接在一起。

网友A(2014-08-18):
能连则连~~~

网友B:
可以不连。

网友C:
如果GNDA和GNDB都是大地的话,即三线插座的中性点,或仪器外壳,那本来就已经连接好(但有少许电位差和干扰),如果再连接,那形成双通路,或形成回路,可能反而会造成干扰。